[求助] RC有源積分器/RC-active integrator 環路仿真/loop gain

楼主(2017-11-29):
RC-active integrator

RC-active integrator

loop gain模擬電路

loop gain模擬電路

上面兩個圖一個是積分器電路,另一個是我跑loop gain用的電路。

但是我認為loop-gain simulation circuits有問題,問題在於:積分器中feedback cap C1實際上成為opa的load(由virtual ground,V-端也是交流地);而在simulation電路中,C1串聯R1后成為opa的load,這樣就導致opa的特性發生變化而不能正確顯示出integrator真實的loop gain。

所以此處想請教的問題是,如何正確跑此積分器的loop gain。望前輩指教,感謝!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倒是想到一個方法,把open loop拆成兩部分跑,即:把C1作為opa的load,單獨跑opa的gain;然後跑由R1C1構成的高通濾波器的gain。如下圖所示。最後再將兩次跑的gain相乘,phase相加,得到open-loop gain。就是不知道這樣跑準確度怎樣,不知道會不會有一些東西沒考慮進實際電路。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放在integrator內后的opa特性與單獨模擬opa時一致(主要是cap確實是這樣成為opa的load,由Miller定理),那麼實際上是沒有必要對此integrator跑open-loop gain的。因為feedback circuit帶來的phase shift是從90°降到0°,而gain是由負無窮大上升到0dB。所以,只要opa本身的PM足夠,integrator的open-loop gain PM就足夠,只需要保證opa PM足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