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运算放大器工作在饱和区的宽长比怎么调,比如下面这个简单的放大器

楼主(2017-11-29):
这个放大器电源(M8)那,不管怎么调都工作不在饱和区,就是上边工作在饱和区了,但下面就进入线性区,不管怎么改变都有管子进入线性区,这个该怎么调,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用电流镜做偏置去调,会容易的多
纯用电压值,尾电流不见得就能等于支路电流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