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寄生时,如何屏蔽标准单元库?

楼主(2017-11-29):
大家知道提取射频电路的寄生参数时,通常把射频器件如nmosrf屏蔽掉,不提取其寄生。那么对于数字标准单元搭建的
电路,可不可以屏蔽掉标准单元门,不提取门内部的寄生呢?

我找到一个cell_list文件(如图1),里面是所有门的名称,但我把该文件设置为Calibre PEX的xcell(如图2),然后Extraction Type设为Gate level,并不能屏蔽掉门内的寄生,calibre提取的寄生跟Transistor level是一样的。

那么到底能不能屏蔽掉标准单元门内部的寄生提取呢?

图1

图1

    图1

图2

图2

      图2

网友A(2020-09-0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有同样疑问?

网友B(2022-08-15):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有同样疑问?

你解决了吗?同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解决了吗?同求

Xcell文件加进去就行了,可以屏蔽。问题不大!

网友:
我xcell加进去,还是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