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运算放大器工作在饱和区的宽长比怎么调,比如下面这个简单的放大器

楼主(2017-11-29):
就是下面这个放大器,图中的M5,怎么调都不工作在饱和区,上边工作在饱和区M5就工作在线性区,M5工作在饱和区上边有些管子就工作在线性区,感觉变一个管子的宽长比其余管子的状态都在变,这个有没有什么技巧呢

网友:
运放是需要工作在负反馈下的。并且你的这种结构是需要共模反馈电路稳定输出节点的直流电平才能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M8不就是一个反馈吗,还需要再加一个反馈?有点不太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需要好好看看书,恶补一下基础知识啦同学

网友:
至少需要共模反馈电路以电压或者电流的形式反馈回去啊,一般共模反馈电路控制vb1

网友:
回复 楼主:

   i think you should design bias circuit at firs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什么呢?求指导

网友:
有接CMFB吗?

网友:
最上端和最下端电流源要电流一直

网友:
至少需要共模反馈电路以电压或者电流的形式反馈回去

网友:
共模反馈都没有,肯定调不起啊

网友:
怎么调都不工作在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