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时延

楼主(2017-11-29):
initial begin
for(int i=0;i<3;i++)        fork            $write(i);        join_none

#0 $display("\n");
end

因为#0时延,最后打印出来“3 3 3 ”
如果去掉#0,打印出来“1 2 3 ”

#0时延阻塞了所有进程的调度,等到所有进程创建完才执行。

我理解这些了,就是还想前辈们指点下#0时延,在verilog中,#1代表演示1个时间单位,没见过#0

楼主:
最近发了好多求助帖,问的都是很基础的东西,多谢前辈们的指点,我也要继续学习阿  。。。

网友:
两者的意义不一样,不能等而视之。分开来理解就好了,不要把#1的意义再混到#0来理解,这样就搞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下SystemVerilog 标准的4. Scheduling semantics ,里面介绍了time slot和time region的概念,然后就可以理解#0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