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7-11-29):
如上图中Perl代码,
<IN>;
<IN>;
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IN>代表$consraint_file代表的文件中的每行的字符串。$rpt_dir/$block/$ipo这些代表什么从图中看不出来。但应该是某个路径文件的信息。

网友:
你想问的是钻石操作符<>吧?看图片IN是文件句柄指向了某个文件;
而<IN>则负责读取句柄内容,也就是文件内容了;

网友(2018-01-18):
<IN>表示讀取$consraint_file代表的文件裡的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