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减小ADC量化噪声的两种技术

楼主(2017-11-30):
量化噪声一般作为白噪声处理,为什么加入高频信号噪声之后会抑制谐波呢,各位大侠怎么看?

网友:
我的理解哈;
量噪其实和信号相关的;
信号幅度大,量噪瞬态值被各个LSB切分成了很多分,自然看起来像是白的了,但是仔细想想,信号周期重复,量噪也必然也是同周期重复的,用理想信号,理想量化器,输出FFT,相关采样,量化噪声从全频带看起来像白的,但是频域放大,必然会出现间隔频点能量高点,间隔频点能量低点;
当信号幅度足够小,小到和LSB可比拟的时候,由于没有了多个LSB切分的作用了,量噪的频谱周期性特征会更加明显,这个时候简单理解成白噪就感觉有点不合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很多时候将量躁当作白噪声是一种近似,假设量化噪声随机均匀分布,且与输入信号无关,但当输入幅度较小时,这种近似就不适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