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做反向提图,想问一下大家知道这是什么电阻吗?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7-11-30):
这是PL层的照片

网友:
有poly那就是poly电阻吧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看是不是和 POLY 同層
每個點都能接 表示可以根據需求來調整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diffusion电阻,不是n+就是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poly电阻,那外围环的一圈poly是什么作用?做dummy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外围环的一圈poly有什么作用?请问,poly电阻和diff电阻有哪些区别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两种可能:1.为了电阻的匹配性,让多个电阻所处环境一致;
2.为了精确的阻值,在流片过程中poly电阻的边缘可能会有损耗,加上一圈dummy poly代替损耗,减少对阻值的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可能是 dummy 製程上確保中間的準確度 PO 一張有 MOS 的上來看看 , 確認一下是不是 POLY

网友:
您可以看下poly孔在一铝层所接的信号,如果都是接电位很可能poly就是做保护用的,如果是P+或者N+电阻,看有源区孔上对应的一铝接的信号,麻烦您再截一张大点的图,最好能看到下面的器件,最好一铝也截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