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DO电源下拽后恢复正常时,LDO输出过冲如何消除?

楼主(2017-11-30):
LDO电源在工作过程中遇到重载时被下拉,之后loading变正常,LDO的供电电源恢复正常;             过程中LDO输出随电源电压下降而下降,而在恢复到正常值时输出继续向上走,出现过冲,之后慢慢下降到正常值,请问这种现象如何消除?或者如何有效的最大限度减小过冲量和恢复时间??

    就普通的LDO结构。

楼主:
即如何能有效使功率管P管的gate紧紧跟随输出电压,而不出现延迟呢。。。。

网友A:
super current driver buffer+pgate

网友(2020-10-14):
引用 楼主:
即如何能有效使功率管P管的gate紧紧跟随输出电压,而不出现延迟呢。。。。 ...

最后解决了吗,用什么方法,请求赐教呀,谢谢

网友:
提高负载瞬态响应,可以增加电路结构改善

网友(2022-01-05):
提升环路带宽,增加GBW

网友(2022-05-16):
引用 网友A:
super current driver buffer+pgate

请问这是什么架构

网友(2023-05-19):
解决了吗?求赐教。

网友(2023-11-16):
俺也来顶顶,尤其像负载快速切换的时候过冲很大,

网友B:
这个问题好麻烦,同样也是遇到了,capless的ldo,增加GBW只是让负载切换的时候输出电压恢复的快一些,但是根本的过冲还是没有改善,求问大佬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06-16):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好麻烦,同样也是遇到了,capless的ldo,增加GBW只是让负载切换的时候输出电压恢复的快一些,但是 ...

是的,我在想是不是PMOS功率管的gate侧电压稳定点,过冲就会小很多?

网友:
得加瞬态增强电路,楼里的英文回答应该能搜到很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