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测试正负路径问题

楼主(2017-11-30):
最近做了一个产品的ESD测试,发现VDD对VSS打正pass 了4000V,VSS对VDD打负压却fail在 2000V。
这两个测试从电压上看,所加电压是一样的,电流路径方向也应该是一样 的,为啥差别这么大呢? 求大神解答

网友(2018-01-19):
我觉得应该是all other PIN TO VSS- 和ALL OTHER PIN TO VDD+结果才应该是一样的。你所示的两个电流应该是相反的,个人理解,不一定对。

网友A:
对哦,路径好像不一样,不如VDD和VSS之间用的是NMOS钳位,VDD对VSS打负,通过寄生N+/P衬底泄放,VSS对VDD打负可是击穿吧,貌似和你描述的问题不一样,可是你的表是这样啊

网友B(2020-11-12):
楼主定位出问题的原因了吗?最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C(2021-01-14):
引用 网友B:
楼主定位出问题的原因了吗?最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层主定位出问题的原因了吗?最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楼主(2022-06-24):
引用 网友C:
层主定位出问题的原因了吗?最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木有,比较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哦,路径好像不一样,不如VDD和VSS之间用的是NMOS钳位,VDD对VSS打负,通过寄生N+/P衬底泄放,VSS对VDD打 ...

哦,截图和描述没匹配上,VDD那个截成-了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
D端正脉冲,有漏电走body电阻,寄生NPN的VB被抬高,E端正偏,C端反偏,进入放大状态,触发snapback曲线泄放电流。
S端负脉冲,寄生NPN看出是2个背靠背的diode,对GND的diode正向导通,另一个diode反向击穿才能放电,区别是body电阻无电流,无放大效果,单纯靠diode的反偏雪崩击穿。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2022-09-27):
引用 网友C:
层主定位出问题的原因了吗?最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可以看看是不是Pbuffer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