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套筒式运放共模反馈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17-11-30):
对于如上图所示的简单套筒式运放,我听学长说对于用一个运放电路搭起来的简单共模反馈电路输出不能接到P2或者N2的栅极,只能是接到P1的栅极,请问是为什么?同时他还说CMFB的增益不能太大,我知道增益如果太大那么可能会导致共模反馈电路不稳定,但太小的话貌似也不起到很好的稳定DC output的作用。

网友:
栅极接P2或者N2的话,在P1或者N1会成为P2或者N2源级的负载,类似带源级负反馈电阻的共源级电路,其增益是输入管漏极与源级电阻的比值,会大大降低负反馈的环路增益。如果接P1的栅极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但是一般来说都是直接控制尾电流源的电流吧。另外,增益在60dB左右就够用了吧,不用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