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跑工艺角遇到问题,劳烦大神解释,谢谢

楼主(2017-11-30):
本人用cadence跑动态比较器电路的工艺角时,包含tt、ff、ss、snfp、fnsp。每次跑出来都是snfp工艺角下的结果不对,希望大神能给点建议,像这种情况一般如何解决?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考虑?谢谢

网友:
怎么个不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在一个时钟的变化下,输出的结果应该从0变到1,结果不变化,还是0。

网友:
包含tt、ff、ss、snfp、fnsp

网友:
怎么个仿真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利用cadence IC615里面的ADE XL,然后在里面添加各个各个温度、电压、工艺角。仿真结束后其他温度、电压、工艺角下的结果都是正常的,就唯独snfp工艺角下的结果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个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说,在一个时钟的变化下,输出的结果应该从0变到1,结果不变化,还是0。

网友(2023-12-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说,在一个时钟的变化下,输出的结果应该从0变到1,结果不变化,还是0。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