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61做pcell的问题

楼主(2017-11-30):
有人用过61做pcell吗,工具在哪里啊,怎么都找不到的,是不是需要安装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找到了,多谢!

网友:
61方面的pcell做起来跟五一区别大么?、

网友:
我前几天刚做的   用的616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51,不过看网上的51资料做起来是差不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刚把反相器做出来,不过S和D的孔还无法做到居中,你用什么方法实现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没弄出来   弄了最基本的就没弄了

网友:
61好用么?

网友:
61不用生成pcell,画好之后直接调用就是Pcell了,我是这么理解的,毕竟也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