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 input transition 疑问

楼主(2017-11-30):
哪位知道为什么设的port inputtransition 是0.3,但是到pad 上的pin后,就变成了0.76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是综合阶段的网表 ? -net看一下fanout? wire_load model根据fanout 估算一个net delay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导入到icc后的网表,

网友:
回复 楼主:

    OK,-cap 能看到net上的cap, 那place之后比较一下呗,估计值还会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