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功率放大器为什么偏向B类的OP1dB会增加

楼主(2017-12-01):
求助:做一个高线性度的2.4GHz CMOS PA,PA core结构为附件,调节gm管的直流偏置,偏向于A类的时候,输出增益可以20dBm,IP1dB=1dBm,OP1dB=21dBm;当将gm管直流偏置偏向B类即减小VCS时候,增益下降到10dB,IP1dB=15dBm,OP1dB=25dBm;为什么偏向B类的时候OP1dB会增加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咋仿真的P1dB啊? PSS fundamental? 25dBm是曲线延长线吧,还是输出真25dBm了?A 由于CS偏执高,所以容易进线性区,信号没多大的时候CS的输出电阻开始跟负载差不多。B由于平均偏执低,所以CS输出电阻一直还远远大于负载,所以PSS Fundamental 的增益下降慢。不过你要是25dBm B还没失真,说明阻抗匹配有问题,负载电阻太小了。无论A还是B,都应该设计成在22dBm左右的时候输出还是正弦, 23,24dBm时候输出就被Vdd和GND限制住。不应该出现25dBm输出电压还是好的正弦。 所以我怀疑你的25dBm是推测出来的而不是真正跑出来的。

网友:
另外就是B 有很多偶数谐波,可能导致你的共模电压相加在差模电压下出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你得仔细看大信号电压波形才能想出来咋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