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分析一下,这个采样的进来的电压为多少

楼主(2017-12-01):
求问一下,P2和(VGM,VGN)是非叫叠时钟,这个过程怎么分析,采样进来的电压是多少,或者说电荷量。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开始电容左右端都是vcm,右极板电荷是0,然后左极板分别接vin和VRP,于是根据电荷守恒,右极板电压是二者的均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p2 和vgm是非叫叠时钟哦,怎么可能给左右电压都是vcm

网友:
回复 楼主:

VGN(VGM)相位,C1(C2)左端接VRP(VIN),右端接VCM , C1(C2)上的电荷量分别为:(VRP-VCM)*C1,(VIN-VCM)*C2,
P2相位,C1(C2)左端接VCM,右端接输出,C1(C2)上的电荷量分别为:
(VCM-VOUT)*C1,(VCM-VOUT)*C2,
根据电荷守恒有:
(VRP-VCM)*C1+(VIN-VCM)*C2=(VCM-VOUT)*C1+VCM-VOUT)*C2,    求算得输出电压为:
VOUT=2VCM-(VRP*C1+VIN*C2)/(C1+C2)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8-01-15):
楼主的VRN和VRP都用NMOS管来做开关靠谱不?VRP还是用PMOS管好一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nmos keyi de

网友:
都用NMOS管来做开关靠谱

网友:
典型的电荷转移的输入级,开关怎么做取决于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详细点么,.35工艺,我共模电压1.5V,振幅0.5 用什么开关?我就感觉我用NMOS ,CMOS 输入进来的电压经过开关后电压有点变化,怎么消除

网友:
根据电荷守恒,右极板电压是二者的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