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皮尔斯振荡器,在特定电压不启动

楼主(2017-12-01):
简单的皮尔斯振荡器,带电阻限流的倒相器作为放大器。

全工作电压范围内,中间有个小的电压区间,不容易自动启振,要手动触发才能正常工作。
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仿真还是实际电路啊?仿真的话把reltol 设置更精确。 真电路也有这可能。 有的电压可以维持震荡,但启发不了震荡。启发震荡需要负电阻,没震荡时负电阻不够,震起来以后由于有幅度,反而“等效”负电阻大了, 所以能维持。通常这个发生在电压大概等于Vth_nmos + Vth_pmos。 反相器处于刚刚开启状态,如果没有振幅,负电阻小,但一旦震起来了,负电阻反而大。

网友:
说实话,如果只是中间一段不振的话,我觉得有大概率是仿真器的伪问题;
该给rtol之类的试试?

楼主:
    实际电路有问题,仿真仿不出来
    现象非常像您说的情况,请教如何如果提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实际电路测试中的问题,仿真没有发现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实际电路测试发现的问题,仿真没有仿得出来。
    看起来很像您说的,在vthn+vthp时出问题。请教这个情况一般解决?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