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skilll小脚本把path转换成polygon

楼主(2017-12-01):
初学skill,还是不大懂,好像arg1=geGetSelSet()可以提取layer,leConvertShapeToPolygon(arg1)这个函数可以转换,试着写了一个脚本一直有错,求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将写的脚本贴出来,报错贴出来,大家才知道什么错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ciw窗口load程序,然后选中要转化的图形,ciw中输入conv(),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试了你的脚本,很好用。
procedure(TurnToPolygon()
                 let((id)
                      id=geGetSelSet()
                      leConvertShapeToPolygon(id)
                      )
                 )
这是我写的,就直接执行了这两个函数,好像这个id第二个函数不能直接用,所以就报错了。请问你的foreach函数在这里是什么作用呢?还有如果不用foreach,通过leConvertShapeToPolygon(id~>某个属性)能不能实现呢?多谢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foreach是循环呀,看看语法吧。用foreach是因为你可能选择了好多个图形一起修改。
你的问题在于直接id=geGetSelSet(),id是一个list,不符合leConvertShapeToPolygon()对参数类型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终于明白了,多谢了

楼主:
procedure(TurnToPolygon()
                   let((ids)
                         ids=car(geGetSelSet())
                                        leConvertShapeToPolygon(ids)
                      )
                   )
试了一下,这样的话脚本就能运行了,不过没用foreach函数,一次只能对一个选中的layer进行操作

网友(2018-11-14):
请问有没有polygon转成path线的脚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喜欢你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