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仿真错误 :**error** model name pmos_3p3 in the element

楼主(2017-12-01):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在做一个蒙特卡洛仿真,在Hspice(windows版本)里导入了MC的模型
.lib “sm046005-15.hspice" statistical 如下图:

这个是部分.sp的设置:

以及库里面关于model的部分:

但Hspice 报错说管子没定义:
Init: read install configuration file: C:\synopsys\Hspice_F-2011.09\meta.cfg

**error** model name pmos_3p3 in the element     0:mm28
is not defined.

**error** model name pmos_3p3 in the element     0:mm27
is not defined.

**error** model name pmos_3p3 in the element     0:mm26
is not defined.

为什么.lib 里已经有model了还会报这个错呢?

网友:
pmos_3p3定义了吗?不是nmos

网友:
MC模型的定义是用子电路形式定义的, 一般来说需要在mos管调用语句前面加"x"才可以直接用. 不过hspice提供了一个option可以不用修改电路.
.OPTION MACMOD
Enables HSPICE to access the subcircuit definition for MOSFETs, diodes, and
BJTs, when there is no matching model reference; also enables an HSPICE Xelement to access the model reference when there is no matching subcircuit
defini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加上这个option可以仿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型库都是全的,只是我刚入门不会设置。现在加上.OPTION MACMOD 已经解决了,谢谢啦!

网友(2019-08-21):
option是什么啊,我的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