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的设计

楼主(2017-12-01):
我做了一个基准,瞬态仿真的时候有一点问题,下图附上我仿真后的图,那个大神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启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
瞬态仿真的时候有一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瞬态仿真,哪里有问题?能不能再 给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仿真了一下,发现启动并没有问题,请问,哪里的问题。麻烦再给指导一下啊

网友:
就是启动需要一个稳定的过程,电流会冲过头然后稳定。输出电压那里接个大电容或rc滤波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尝试过在输出端接电容,当时没有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大的电容?加个10p的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mos管做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没问题的啊。  是不是启动那一刻的电流太大了,仿真看看启动电流到底比正常工作时电流大多少,时间持续多久。如果太大,想办法把启动电路改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看到你有电路和仿真结果。   电流大太多了,而且还能稳定那么久。
   pm7的尺寸太大了w=10um l=2um,改成w=1um l=10um,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2018-01-11):
这个电路启动是不是有点问题?我的理解是,左侧开始NMOS的栅为高,使PMOS开始注入电流,但根据NMOS和PMOS的Vds来决定是否关闭启动电路,这样是不是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