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门控时钟设计的后端实现问题

楼主(2017-12-01):
最近做一个设计时,用encounter实现后端,后端布线完成后保持时间有违例,都是发生在门控时钟上,违例大小1~2ns,怎么修也修不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大神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report就知道啦,只是绕线之后才冒出来?cts阶段没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前几天有事,CTS阶段之前就有了,但是在CTS之后修hold的时候时钟修不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真的需要检查的clock gating check吗? 如果跟Design确认不是,那可以设为False 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代码就是我自己写的,我个人认为这个hold修不掉也不会有影响,可能会使门控后的时钟第一个有效沿向后推一点,但不会产生功能错误。但理论上后端工具也是能修掉这条路径违例的。想问一下后端哪些clockgating是需要设置false path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么想的,那既然cts阶段就有了,想必clock skew也很大吧? 可以考虑把这些gater的CK端在长tree时就长短一些,否则到了绕线阶段靠工具优化那还是蛮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