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懂就问,icc做place时出错

楼主(2017-12-01):
做place_opt时提示执行unset alo_initial_cluster时没有找到alo_initial_cluster这个变量

err

err
是我的license或者软件有问题么? 系统是redhat7,icc是2016的

网友:
看来place_opt也是用proc写的...

网友:
你可以先set一个alo_initial_cluster,看看它认不认,如果运气好它内部声明global的话,就能蒙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