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约束块constraint 的名字

楼主(2017-12-02):
约束块constraint 的名字是随便取的吗,或者你想约束谁简单说明就行,这个名字叫什么都没有关系,?????
rand       int         a;
randc     bit[7:0]   b;

constraint   suibian{
    //.....
   //..........

}

网友:
想约束谁是写在 {} 里的。module 名字会和这个module驱动什么输出有关系么?

网友:
是呀,名字随意取,但好代码都需要可读性,你写个suibian,别人读了都不知道你干啥约束的,最好能有可读性。

网友:
将来你在软件上看到统计报告,然后你会看到这个suibian,然后点进去(估计也没有详细路径),你能想起来是啥约束么,,还要再翻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理解了,谢谢

网友:
一般会取一个很直观的名字,跟要约束的行为相关的,方便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