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类型向下转换$cast

楼主(2017-12-03):
class   A;     ..........
    virtual function  void display();
       .....
    endfunction
    .......
endclass

class   B   extends   A;
     ..........
    virtual function  void display();
       .....
    endfunction
    .......

endcalss

A   a;
B   b1,b2;

initial begin
      b1 = new();
      a   = b1;   //将子类句柄赋给父类句柄
     $cast(b2 , a);
     b2.display;//结尾为:调用子类的display函数
end

我就觉得把,类型向下转换了半天,这不是跟copy一个子类一样吗,那么$cast 的意义是什么,多态???

网友:
What is this ? Do you want help ?

网友:
copy 是复制,仿真器会看到两个独立的object,copy之后,你修改其中一个的member的值不会影响另一个object的member

$cast使得父类句柄和子类句柄都指向同一个ob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