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用stream in导入gds网表?

楼主(2017-12-04):
想用stream in 导入gds网表生成版图,但是报错了,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办吗?这是报的错Target library 'scc0118ug_hd_rvt'is attached to the technology library 'smic108mmrf'.Therfore the technology file is opened in read-only mode.All the undefined layer-purpose pairs will be dropped.

这是我设置的stream in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你是要导入网表,还是导入gds,按要求填入信息啊都没填完呀。

网友:
还没选tf文件

网友:
你建的库要连接到工艺库上

网友:
GDS所使用的工艺库跟你要导入的那个库的工艺库不一致吧

网友:
你建的是IP库,建库的时候选择attach到IP提供的t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