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v语言中的函数定义一个多域的寄存器。

楼主(2017-12-04):
比如说一个【15:0】的寄存器,其中【15】是可以通过apb总线读写的,【14:8】保留的,【7:0】只读的。如何用sv语言中的function定义这个寄存器?求大神指导,谢谢了。

网友:
可以呀,你就用类C语言的方式来定义就好了。什么掩码呀,读写操作呀,很简单,就是看你怎么和DUT配合在比对就要考虑一下了。具体的我也不好举例子。你跳出reg_model,直接写,可能会好点。

网友:
用function定义寄存器?你这个function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寄存器在ref_model里,apb_monitor可以抓取apb总线上的的信息打包发送到ref_model,然后ref_model根据这个信息写这个寄存器。应该是在ref_model里通过任务调用function写寄存器。。。。。
大概应该就是这样子。
uvm小白不会用寄存器模型。。

网友:
意思是你要摆脱UVM的寄存器模型生成方式,自己基于此编写function?这个可能找一些案例能参考,我没这么直接写过,一般都是用UVM的寄存器模型自动生成的。

网友:
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写,肯定能写出来,只不过可能不全面

网友:
既然没看懂register model,就将它看懂好了,走出舒适区,不懂就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会努力看的但是我现在的老师不建议我用寄存器模型,因为时间有限。。。。。我也很苦恼,大概有120多个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第一次学这门语言,好多地方不懂,还是得多多向大佬们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呀,我现在的老师不推荐我用寄存器模型,她说她也没用过,让我用别的方法,我没得问了。。。。。目前是ref_model里的寄存器预测大概有120个左右。。。。。现在也找不到一些案例了,刚刚接触sv这门语言,做起来比较吃力了。
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跟你您私下交流一下吗?我把写的ref_model里的寄存器函数给您看看?

网友:
你做的是 master (host) 還是 slave (device)?
UVM 的寄存器模型 (RAL) 比較適合用在 master 端.

网友:
你要实现的就是对这个寄存器进行读写吧?就是说这个寄存器可以理解为你的DUT?那你直接搭建一个环境,带上APB总线接口,然后向APB BFM发送激励就可以了嘛,还不太清楚你到底要什么东西。想要用后门去读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完整的一个环境目前apb master    axi slave有了。还差ref_model  和  memory
现在主要是不用寄存器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DUT是HDaudio,也就是高保真音频设计,在这个设计spec中有规定好多寄存器大约100多个,例如这个寄存器

这是其中的一个寄存器

这是其中的一个寄存器

   ref_model要模拟DUT功能也要用上这些寄存器。

网友:
哦,我的意思是这个寄存器是你的DUT里面的东西,你现在是要在参考模型中定义这个寄存器,但又不使用UVM的寄存器模型来实现。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目前就是找不到例子参考。一般的参考模型例子也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可不可以用sv里的变量或者结构体变量来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我在尝试

网友:
汗,这就算最佳答案了?哈哈。真不好意思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结构体,是不是也要用

factory机制注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