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如何调用verdi

楼主(2017-12-04):
大牛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vcs编译完后生成simv 再执行./simv -l sim.log -gui=verdi命令后,打不开verdi窗口,显示Unsupported option '-gui=verdi' is ignored

网友:
你这个操作是要干什么?想通过verdi来观察波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看别人都是生成fsdb后再用verdi看波形的,但这样就必须跑完仿真才能看波形,我的意思是在执行simv后就马上打开verdi波形窗口,进行单步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执行simv时加上 -verdi选项可以打开verdi,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通过verdi仿真,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了一下,加上-verdi后没有打开波形窗口,警告Unsupported option '-verdi' is ignored。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原因呢,我用的是2014.3

网友:
回复 网友B:

   verdi需要跟vcs版本匹配,是不是不兼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是,都是用2014.3版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2017版本 是可以的 按照手册上步骤就能搞定,编译的时候加-kdb啥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知道verdi本来是sprinsoft公司的,synopsys16年还是17年收的springsoft,你能指望他开着时光机回到2014帮你给vcs加上verdi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