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安装Cadence ic617

楼主(2017-12-04):
每次一到这一步配置环境的时候就老是失败,求大神指教怎么解决呀

安装都正常,配置环境就老是失败。

安装都正常,配置环境就老是失败。

然后就到这里了。

然后就到这里了。

楼主:
用root权限也试过    结果一样

网友:
你的productlist可以看出来吗?
为什么我的product list一直显示为 no products found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目录没有选对

网友:
目录我应该选对了的  local——dircetory /media install 我指定了对应的路径
search后,可以看到ic617.17.700_lnx86,
但是next 到 choose products后, 里面的products list 是空的 。

网友:
能加个qq或者微信吗
qq:21657877
wx:13916499272

楼主:
你看一下你选那个目录下有没有一个KITS的文件夹   里面应该都是 .t.Z结尾的压缩包

网友:
能加个qq吗: 21657877

网友:
请教您的安装文件是从哪里下载的?

楼主:
从朋友哪里拷贝过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都搞不定

网友:
Interesting. It is useful tool.

网友(2018-01-20):
回复 楼主:

   可以先试试看能不能运行起来

网友(2018-05-14):
你看一下你的yun源下安装的一些库有没有正常安装好,这个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
出错要了解报的什么错,有的放矢,不然有可能是缺库,有可能是系统太旧太新,各种BUG都有可能,参考这篇大佬写的文章
https://blog.csdn.net/maxwell2ic/article/details/52162808
另外我自己的安装好Cadence IC617的虚拟机文件,有偿出售 可联系扣扣1743287508

网友:
a)        (3) Cadence 需要的库
yum install ksh -y
yum install libXext.so.6 -y
yum install libXtst.so.6 -y
yum install libXt.so.6 -y
yum install libGLU.so.1 -y
yum install mesa-libGLU -y
yum install libelf.so.1 -y
yum install libXrender.so.1 -y
yum install libXp.so.6 -y
yum install libXrandr.so.2 -y
yum install *xorg* -y
yum install libXp -y
yum install ld-linux.so.2 -y
yum install openmotif -y
yum install libstdc++.so.5 -y
yum install xterm -y
(4) MMSIM 需要的库
yum install gcc -y
yum install gcc-c++ -y
yum install csh -y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 -y
yum install compat-libstdc++-33.i686 -y
yum install alliance-libs -y
yum install alliance –y
yum install glibc-2.12-1.107.el6.i686 –y
yum install glibc-devel.i686 -y
yum install glibc -y
yum install compat-readline5-5.2-17.1.el6.i686 -y
yum install xterm-253-1 –y
这里是将有可能用到库都写出来了,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库已经安装,显示 Nothingto do 或者 No package available 可以不用管
这些库安装就不会有问题,主要是 xterm 这个你没装 应该

网友(2018-06-24):
这个软件安装教程网上好多都是坑,按照那个去做好多不成功,还得自己有linux基础,要不好多命令设置什么的都不懂

网友(2018-11-16):
一般configure失败都是因为弹不出配置窗口导致的,centos系统下需要先安装xterm即可。

网友(2019-02-17):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9-03-23):
我也是遇到类似的问题,求解大神

我想利用 installscape 来安装已经下载了的 Cadence hotfix (6.17.722 ISR22), 它在 installscape 里显示 no products found, 这是 RHEL6 虚拟机,虚拟机早已帮我安装 base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求解大神

我要安装 Cadence IC 6.17.722 hotfix,可是当我把 hotfix 本身的途径输入 iscape,它也显示 no products found,我使用 RHEL6 的 VM,VM 就已经安装了 base

网友(2020-04-0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