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结果不正确

楼主(2017-12-04):
1. 搭建如下电路:

2. div4_top电路如下:

3. div2_sub代码如下:
// Created by ihdl
module div2_sub (clkin2, clkout2);
    output clkout2;
    input clkin2;
    reg clkout2;
    integer i;

    initial
        begin
           clkout2=0;
           i=0;
        end

    always @( posedge clkin2)
        begin
           if (i==0)
                clkout2 = 1;
           else
                clkout2 = 0;

           i=i+1;

           if (i==2)  i=0;
        end
endmodule

4. 错误描述如下:
4.1 添加div2_sub数字单元(第一幅图下)后,仿真结果不正确,各结点均有波形;
4.2 删除div2_sub数字单元(第一幅图下)后,第一幅图上,仿真结果正确;
4.3 为什么仅仅添加div2_sub后结果就不正确了呢?难道AMS仿真时内部不能有两个数字模块?

网友:
div2_sub是2分频电路吗?
如果是的话,
把always改一下
always @( posedge clkin2)
        begin
           if (i==0) begin
                clkout2 <= 1;
                i <= 1;
          end
           else begin
                clkout2 <= 0;
               i<= 0;
          end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二分频,code没问题。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B(2019-03-20):
楼主我想问下要想使用AMS,cadence中需要装什么软件啊,目前只能模拟仿真,现在要想使用AMS仿真还需要装什么软件,求教。

网友(2020-03-31):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下要想使用AMS,cadence中需要装什么软件啊,目前只能模拟仿真,现在要想使用AMS仿真还需要装什 ...

仿真器选AMS, 加载一下connect rule就可以了

网友(2020-05-09):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下要想使用AMS,cadence中需要装什么软件啊,目前只能模拟仿真,现在要想使用AMS仿真还需要装什 ...

曾经用过AMS跑过混合信号仿真,好像要用到iu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下要想使用AMS,cadence中需要装什么软件啊,目前只能模拟仿真,现在要想使用AMS仿真还需要装什 ...

IUS,现在改名字了,叫INCISIVE

网友(2022-11-1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二分频,code没问题。问题已解决,谢谢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