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 后仿错误,求解

楼主(2017-12-04):
run pex 出现下面的问题,怎么解决?
error: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parasitic_nwdio

网友A:
nwdio应该是个寄生二极管,这和你用的pex rule有关,可以在电路中加入这个器件。

网友(2021-06-16):
model library里include  dio_tt相关的

网友(2022-09-03):
引用 网友A:
nwdio应该是个寄生二极管,这和你用的pex rule有关,可以在电路中加入这个器件。 ...

我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我原理图没有二极管,是要自己加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