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样自动摆放port?

楼主(2017-12-04):
block level的时候,有时候要摆放很多port,请问大伙有没有方法让icc工具自动把port摆放到 设定的区域内? 例如我要把所有的port都摆放到 block的右上角的位置

网友:
icc里面有个命令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side

你再create_floorplan之前先把所有的port用上面的命令设置一遍就能按照你设置的摆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马上试一试

网友:
可以用脚本生成port的def,然后读入。

网友:
试试 set-port-location  port的名字   -layername   M3   -layer-area { }   -coordinate  {左下角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