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注入锁定)锁相环流片经验求助

楼主(2017-12-04):
准备使用SMIC180工艺流一个注入锁定锁相环,第一次流片,希望经验丰富的大侠们给些指点,各个方面都行,大家可以在本帖畅所欲言交流下。  我尤其是以下几点不是很清晰:(1)LPF如果放在片外,CP的输出直接接PAD吗?如果是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PAD?(2)分频器分频比的考虑。据说测试时跟仿真时相比,环振频率会降低挺多,那分频比和环路参数是不是要依据频率下降重新设计?

期待流过片的前辈给这些流片零经验的后辈们一些指点,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亲自顶一下

网友:
VCO的后仿的振荡频率预计只有前仿的70%左右,设计时按照后仿的频率再留些余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8-05-17):
回复 楼主:

楼主,方便加个QQ请教一下注入锁定相关的东西嘛?我的QQ:490590125

网友(2021-03-06):
楼主,我也打算做注入锁相环,可以加我的QQ(1397317506),讨论一下吗?

网友(2024-08-14):
整数还是小数分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