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gui 没反应

楼主(2017-12-04):
Linux下terminal输入命令calibre -gui理应出现下图所示的导航栏,但是没有。terminal一直显示在运行中。
但是分别calibre -gui -drc / lvs等是可以分别启动的。
请高手指点是哪个文件配置的问题?

ps. 之前一直都是可以的,只是最近不知道修改了什么东西影响到

网友:
你先which calibre 看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解决,方法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