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9162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7-12-04):
AD9162在配置的时候有好多寄存器,但是在配置的时候datasheet给了一个START-UPSEQUENCE

但有些需要配置的寄存器并不在这个START-UPSEQUENCE中,如 Register 0x304 Register 0x306这两个寄存器我要配置,但并不在这个sequence中,我该如何配置这些类似的寄存器???

还有就是在这个 START-UPSEQUENCE中,需要对一些寄存器进行读操作,那这些需要读的寄存器,还需要通过SPI进行读吗?

谢谢。

网友(2018-11-01):
关于你的上一个问题,读取是通过SPI执行的。 第44页(DATA FORMAT)描述了如何读取寄存器。

网友:
第54页(Sync Procedure)描述了如何选择寄存器0x304和0x306的值。"Read back Register 0x302 (dynamic link latency). Repeat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link several times (Step 1 to Step 7) and note the dynamic link latency values. Based on the values, program the LMFC delay (Register 0x304) and the LMFC variable (Register 0x306), and then restart the link."

我认为您需要找到寄存器0x302的最高和最低值,然后将最低值写入0x304并将差值写入0x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