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ilog生成数据到txt文件

楼主(2017-12-05):
integer
handle ;

initial

begin

handle = $fopen("path/sr.txt","w") ;

end

always@(sum)

begin

$fwrite(handle,"%d",$signed(sr)) ;

end
其中,sum是输入,sr是输出,怎么才能随着sum的变化,而生成sr的值上面这种有的时候一个sum,输出两个sr,  sum = 135时,sr = 11;sum = 596时,sr = 24;sum = 968735时,sr = 984;sum = 1时,sr = 1;sum = 2时,sr = 1;sum = 10时,sr = 3.
旨在输出到txt文件中sr值为11 24 984 1 1 3

网友:
可使用下列 system task 完成
$fopen
$fwrite
$fclo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的就是用的这几条命令呀,但是不是随着sum的变化,sr变化的,也就是说有的一个sum,输出2个sr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都用时钟,sum是一个时钟信号,每个上升沿输出一个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想要的输出是没输入一个sum,然后输出一个sr,并且sum不是一个时钟输入一个,没有规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可以这样,生成一个与时钟有关的信号sum_change,当检测到sum值变换时,输出sum_change的一个pulse,
然后
always@(pos clk)

begin
if(sum_change)
$fwrite(handle,"%d",$signed(sr)) ;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多谢,试试

网友(2018-05-17):
好的,多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