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做功耗分析时,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7-12-05):
在做功耗分析时,发现有一个IP上面的IR-drop严重,请问应该怎么解决?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
IP功耗太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power的时候这个IP的power设置的是否合理?注意看下power的链接,看看有问题的地方是否有power 链接问题,丢孔等问题?
若是voltus看下该IP 的PGV做的及否有问题,如果redhawk,检查下gds2def有没有问题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那看看加宽PG wire能否解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仿power的时候这个IP的power设置的是否合理?
请问,我用的是redhawk,您指的是什么设置?比如?
2.如果redhawk,检查下gds2def有没有问题?
这个没太懂,哎
3.加宽PG,我现在是8层金属,6.7.8是power strip,这个层同时加宽吗?

网友:
IP功耗是否合理,仿真时候时候区分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的功耗,通常IP的模拟部分的功耗占比较多。在指定功耗的时候要注意分配到不同电源的功耗。

网友:
回复 楼主:

   2.如果redhawk,检查下gds2def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IP的full gds,用redhawk的工具gds2def把它转化为def,这样redhawk可以看到IP里的金属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说的仿真是PTPX仿真时通过set_power_derate命令来设置吗?
没懂您说的意思,仿真时指定功耗的时候要注意分配到不同电源的功耗这句话的意思,每个器件的功耗是它的固有的东西,我怎么知道谁消耗的多,谁消耗的少?具体设置多少?功耗分析不就是想知道谁消耗是多少?没做怎么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2.如果redhawk,检查下gds2def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IP的full gds,用redhawk的工具gds2def把它转化为def,这样redhawk可以看到IP里的金属结构。

请问,检查这个的意义是什么?不太懂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这个不是设置的问题,是这个IP本身的功耗很大,请问,通过什么方式解决IR-drop?可以在周围加decap cell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IP的电源有分模拟电源,数字电源,可以在redhawk里查看一下这些电源对应的功耗是否合理,不合理可以参照文档中的功耗,通过在GSR 的设置中指定这个IP的对应pin的功耗。(*POWER_SCALING*还是啥的,可以找一下手册)
比如,
$instance_name VDD 0.008w
$instance_name AVDD 0.08w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身功耗大,IR是真实的,可以考虑将于IP链接的电源线的电阻减少来解决,比如放的离供电的pad近一些,多利用几层金属连接IP的pin。旁边加decap一般对动态的IR有一定的改善。
另外有大神提到的gds2def的问题,可以直接看一下min—res-path 是否存在异常。比如电阻较大的部分是不是这个IP内部的电源线。

网友(2022-03-16):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IP的电源有分模拟电源,数字电源,可以在redhawk里查看一下这些电源对应的功耗是 ...

受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