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ner V16 L-edit 无法导出成GDSII格式

楼主(2017-12-05):
各路大神,在下L-edit菜鸟一枚,想问问为什么画好的图形怎么也没法导出成GDSII的格式,我用的是Tanner Tools V16  L-edit,是不是我新建的Layer不正确?步骤如下图,求解答,谢谢!

网友:
你的layer map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设置layer map?

网友:
偶也母鸡啊。。

网友:
    GOTO

http://blog.xuite.net/tannertaiwan/learning/56480552-%E5%A6%82%E4%BD%95%E8%A8%AD%E5%AE%9A%E5%9C%96%E5%B1%A4%EF%BC%9F

下方有Add,Delete, Rename, Copy按鈕,可以增減圖層,右方Move Layer的按鈕可以調整圖層順序,建議將常用圖層往上移動

General表單:設定一些電性與Wire的預設值,此外GDSII NumberGDSII Data Type也是在這裡設定
Derivation表單:設定圖層是手繪層(Drawn Layer)還是衍生層(Derived Layer),請參考另一篇文章的說明
Rendering表單:更改圖層的顏色或是陰影

网友:
偶也母鸡啊。。
引用 网友A:

GOTO HERE

    http://blog.xuite.net/tannertaiw ... I%E6%AA%94%E6%A1%88

http://blog.xuite.net/tannertaiwan/learning/56480552-%E5%A6%82%E4%BD%95%E8%A8%AD%E5%AE%9A%E5%9C%96%E5%B1%A4%EF%BC%9F

网友(2019-03-27):
有破解版吗?求分享。

网友(2022-06-23):
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