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ix ant violation

楼主(2017-12-05):
http://bbs.eetop.cn/thread-665766-1-1.html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两个问题请教,在解决ant violation时:
第一,如果自己画了一块ME,那这个ME的属性应该定义成什么?因为我怕eco_route会动它,到底是让工具动它还是不应该动?
第二,如果插dio,cell的数量应该根据什么来决定?插几个?

网友:
第一,如果自己画了一块ME,那这个ME的属性应该定义成什么?因为我怕eco_route会动它,到底是让工具动它还是不应该动?
         如果你不想在eco_route的时候动到这条net,可以
         1.将这条net freeze住,比如这条net叫net1,可以用如下命令设置:
            set_net_routing_rule net1 -reroute freeze
         2.将这条net的routing type 设置成user enter。
第二,如果插dio,cell的数量应该根据什么来决定?插几个?
          这个有个公式可以计算的,你看ant violation的值是多少,再看一个dio的gate面积是多少,算一下,
          不违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前辈,dio的gate面积去Lib中找吗?应该是lef文件吧?
另外,计算公式去哪里找?只需要在发生ant的net上插dio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计算公式好像design manual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