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文件中cell属性dont_touch和dont_use

楼主(2017-12-05):
请问  在lib文件中定义的cell属性,dont_toucn:true   dont_use:true这个具体是什么作用?
或者说这个属性会在DC的哪个步骤生效,从而阻止DC使用或者替换?

网友:
dont touch 是指在rtl中例化这个cell后,DC不会对其进行改变,如去除,替换驱动能力的同类型cell等。
dont use 是指在dc 在 gtech 映射 到实际lib 时, 不使用指定的cell。

DC做过实际项目,都是自己弄着玩玩,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2021-04-27):
在synthesis時, 若想要使用被dont_use及dont_touch的cell時, 除了要把dont_use attribute remove掉之外, dont_touch attribute也要remove掉, 把下面constrain加入tcl中.
remove_attribute [get_cells library_name/TIE*] dont_use
remove_attribute [get_cells library_name/TIE*] dont_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