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不带迟滞的比较器

楼主(2017-12-05):
不带迟滞的比较器,一个输入固定在2.8V,另一个从0变化到3.3,当到2.802时,输出翻转,那2mV可以理解为精度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生产时,这个值会变化,+-5~10mV都很有可能!看你的应用环境和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不能讲详细点,我一直对比较器的精度,还有失调,理解不透彻,书上说精度=输出高电平-低电平,再除以增益,也就说能让输出翻转的输入之间的最小压差呗,那这个此时这个最小压差是否包含本身的失调电压

网友(2018-02-21):
能让输出翻转的输入之间的最小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