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G和ICC的不同

楼主(2017-12-06):
DCG(Design Compiler Graphical) 中可以预测congestion, 那么DCG中应该也有coarse placement engine和 global routing engine. 那么DCG 和 ICC 中的placement engine以及global routing engine 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没有任何不同,是一模一样的引擎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replying, le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如果是一摸一样的引擎,为什么DCG输出的placement进入ICC之后,还要进行一步place_opt呢?还有就是在DCG中使用placer和global router的时候,和在ICC中使用的环境设置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