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S锁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7-12-06):
以上两个锁存器,一直对他们的Q*(Q’)不定的状态,理解不透彻,是不是实际电路中要是用到它们把信号锁住,只利用Q端就好了,也就是说对于Q端,输入没有限制,而就对于Q*端有限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Q*是指Q的下一个状态哦,不是Q’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