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懂工艺的大牛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7-12-06):
懂工艺的大牛解答一下:为什么工艺中高压MOS只有tt,ff,ss工艺角,而没有fs,sf工艺角(我用的华虹40VBCD工艺,不知其他工艺是不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没有必要提供fs/sf工艺角

楼主:
不能说内有碧瑶,有的地方还是需要评估fs/sfl两种工艺角下PMOS与NMOS偏差情况的

网友:
    一般来说 低压才会有 fs sf . 低压比较好做 .
很多情况下 TT SS FF 会是最边缘设计 (当然不全部拉)
model 本就不好做, 特别高压model , 以前 cadence 有 101 , 後来synopsys 跟某公司合作开发 level66 , 还有其他 level88 . 最後好像高压model 又换其他.
不过我看过 level54 .

还有些model 不好做 , 最後使用 sub circuit 方式去带.
但是 有时一些 sub circuit 还给你 "protect" 编码, 但是 一跑会不收敛.
可能是model 内使用 理想元件, 以前碰到过使用 ..导致某些spice tools 跑得很怪.

楼主:
谢谢啊,照您的意思,其实还是存在高压PMOS与NMOS器件fs和sf偏差的,只是模型中难以实现,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可以自己改lib添加所需section

网友:
同意楼上,可以自己修改lib,得到fs和sf的corner。有些电路,fs和sf才是最差的情况,这两个corner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就好像HV device大部分没有mc的section一样;
能做吗?当然可以做!
要必要吗?必要性不大(起码foundry认为必要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部分是不需要的,但是个别电路碰到了还是有这个需求的,谢谢各位了,试着该网表评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