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备加密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17-12-06):
设备加密有什么好办法吗?在线急等啊,之前产品没做什么保密,结果发现被破掉了,损失惨重啊,有好办法没啊

网友:
现在做产品,多多少少都设计点加密手段,哪能裸出呢?而且要用硬件加密才成

网友:
啥是硬件加密,帮助科普下呗,我也想用,指的是什么 能具体说说吗?是不是还有软件加密呢,是什么含义呢?

网友:
软件加密就是软件自身做些验证呗,比如与硬件的一些信息(id之类的)定期比对。硬件加密则是使用专业加密的硬件设备来进行保护,通常称作加密芯片。

网友:
哪个安全性高,哪个好?

网友:
硬件加密肯定好,我现在朋友都推这个呢。

网友:
是不是硬件的加密芯片就可以保证安全了?不会被抄板了?

网友:
可编程这个我知道,程序分离保护了,不全在设备端了,这样针对设备的盗版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抄走了也用不上, 对吧?

网友:
RAS, DES, 3DES, ECC等,用硬件电路实现运算功能,凡事无绝对,前段时间还看到加密芯片被破解的新闻。

楼主:
说了这么多,哪个品牌的好,有推荐的吗?

网友:
LKT在圈内做得还不错,可以自行查找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 you.

网友(2018-01-21):
需要硬件加密的程序吗?

网友:
深度好文!!!!!

网友:
加密主要指ROM和硬盘,可以加二极管防止外面用设备读取硬件内部的信息,或者采用熔断技术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