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 ICC中做CTS的时候,用的sdc相关问题

楼主(2017-12-06):
菜鸟求助: ICC中做CTS的时候,用的sdc中是不是只要包含 create_clcok和 create_genareated_clock语句,其它的都可以删了?
               像 set_case_analysis 这些语句都会影响CTS ? 后端并不能直接用前端给的sdc 做CTS ?

楼主:
有哪位ICC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_case_analysis 不能删,functional mode 和test mode的时钟路径不一样

网友:
CTS能接受的SDC

网友:
先直接用前端给的SDC,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
      如果前端给了三个sdc: func_0.sdc, func_1.sdc 和一个 scan.sdc,那么在CTS的时候用scenario 如何定义?是用一个sdc还是三个都要用?

谢谢!!!

网友(2019-10-02):
有人可以解說3f的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