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电阻是个三端器件还是个两端器件?

楼主(2017-12-06):
这个电阻是个三端器件还是个两端器件?gnda这一端在cellmap中按普通的端一样定义么?

网友:
三端器件,难道是P阱上的扩散电阻?

网友:
两端器件吧,那个接地的一般只能接地,比如有NBL埋层工艺的P隔离阱内的N电阻

网友:
三端电阻,

网友:
三端,那个只是衬底电位。

楼主:
两端器件吧,那个接地的一般只能接地,比如有NBL埋层工艺的P隔离阱内的N电阻
引用 楼主:

    那cellmap应该定义两端?但是结果不对

楼主:
三端,那个只是衬底电位。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cellmap的定义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电阻,从电路原理上来说就是个两端器件,但考虑版图的话多数电阻都是三端器件,第三端不是接电源就是接地,一般不会有第三种接法,不同电阻的仿真model有些有关于第三端的寄生效应的影响有些没有,无非是工艺的建模精度或者版图层次清晰度的考虑。就像N阱PMOS管,一般认为是四端器件甚至三端器件,但也有些工艺就是给出了五端器件的形式,把Psub也作为一端。我不太清楚您纠结于两端或者三端的目的,只要弄懂引出器件第三端的工艺结构或版图原理,清楚仿真或建模的机理就可以了,没必要钻牛角尖。

网友:
只要弄懂引出器件第三端的工艺结构或版图原理,清楚仿真或建模的机理就可以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个是从电路分析来看,手算的话肯定是可以认为两端的,因为这时只是粗略的计算电压电流值,仿真的话,可能是三端也可能是两端,得看模型的精准度;另一个角度是从版图来看,基本是三端的,毕竟电阻下面肯定是有衬底的。

楼主:
主要是后仿的时候需要定义器件的端口,电路、版图端口要对应起来~

楼主:
个人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个是从电路分析来看,手算的话肯定是可以认为两端的,因为这时只是粗略的 ...
引用 网友C:

    提后仿网表需要定义端口~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对于电阻,从电路原理上来说就是个两端器件,但考虑版图的话多数电阻都是三端器件, ...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后仿的时候需要定义器件的端口,电路、版图端口要对应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PEX后提的话就是三端器件了,PDK没给cellmap文件需要自己写的话按照三端器件来定义即可。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应该看成三端器件,虽然理解电路时看成两端即可,但是工艺定义里就是三端,所以就是三端器件了,跟工艺有关系吧,最近正好有用到,工艺不提供PDK,只有spec文档和model,需要自己建symbol,编辑CDF参数。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PEX后提的话就是三端器件了,PDK没给cellmap文件需要自己写的话按照三端器件来定义 ...
引用 楼主:

    那这第三端在电路、版图里应该分别叫什么呢?
叫/gnda?

楼主:
个人觉得还是应该看成三端器件,虽然理解电路时看成两端即可,但是工艺定义里就是三端,所以就是三端器件了 ...
引用 网友D:

    你的三端电阻在cellmap中怎么写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8楼你发的帖子里的图片不是三端的cellmap文件里的定义么,bulk端那个。gnda是你自己连的外部接线吧?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8楼你发的帖子里的图片不是三端的cellmap文件里的定义么,bulk端那个。gnda是你 ...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我自己写的,用起来是有问题的~

网友(2023-10-17):
工艺结构 工艺结构

网友:
工艺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