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效率比較高些的現場總線推薦嗎?

楼主(2017-12-06):
CAN 的速率最高只有 1 Mbps, 而且一個數據包只能傳輸 8 Bytes 數據,如果需要控制一臺 7 軸機械臂,我們希望一次發送 7 個關節的位置數據和速度、加速度等參數,每個數據爲一個 float 型,佔用 4 Bytes, 那麼就算 9 個數據好了,一共是 9 x 4 = 36 Bytes, 通過 CAN 傳輸至少要分 5 個數據包進行傳輸,這還沒有算分包額外佔用的包頭信息。這個效率有點難接受呀。

网友:
    CAN-BUS是一种常见的工业总线,因为其支持较长的行驶距离,中等的通信速度和高可靠性。它通常被发现在现代机床和汽车诊断总线。CAN-BUS拓展板采用MCP2515的CAN总线控制器,SPI接口和MCP2551 CAN收发器,与你的Arduino的/ Seeeduino进行通信。随着OBD-II转换线和OBD-II库的完善,你可以建立一个车载诊断装置或数据记录器。
功能特性

    CAN V2.0B 传输速率高达 1 Mb/s
    SPI 接口传输速率高达 10 MHz
    标准(11位)和拓展(29位)数据传输
    两个具有优先级信息存储的接受缓存
    9 针工业标准的sub-D接口
    两个LED指示灯

在北美和西欧,CAN总线协议已经成为汽车计算机控制系统和嵌入式工业控制局域网的标准总线,并且拥有以CAN为底层协议专为大型货车和重工机械车辆设计的J1939协议。

因为要高速如USB2 USB3 线长都是大问题 .
工业下须考虑到noise, 早期不外 RS232 或 485 .
Can 速度比 rs232 快多 .

Symotion是一种用于运动控制的实时工业总线,基于10/100M以太网物理层,应用层使用canopen及精简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