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做spectre仿真时,运行一段时间会停止不再运行,进程都没只能重启cadence

楼主(2017-12-06):
系统RHEL6.5  cadence版本616    在做spectre仿真时,运行一段时间会停止不再运行,也没有结果。进程里也没spectre的进程,只能重启cadence。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RHEL6.5是64bit

楼主:
有人指点下吗?在RHEL5.8下运行正常

楼主:
求大神救命!

楼主:
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只能重启cad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spectre版本换个高点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版本问题。在RHEL5.8上正常,换到6.5上出现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