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篇passive mixer+tia的论文里面有几个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17-12-06):
Low flicker noise and high linearity passive mixer in 0.18μm CMOS for direct conversion receiver.pdf (1.19 MB , 下载次数: 384 )

1.TIA的反馈电阻电容怎么取值,我知道这里产生一个极点滤波,但极点应当放在哪里,IF附近?

2,上图中电容C3.C4滤波LO的耦合信号,该如何取值?

3.LO输入信号的直流电压应当为多少?看文献说是在VTH附近,一般论文里面都会加几百mV。

网友:
1:影响增益和带宽,主要还是影响增益,带宽可以通过调电容;
2:看你时钟频率,会影响线性度;
3:LO是方波还是正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时钟2.4GHz,这里改=该怎么根据时钟确定C值?   3.是方波

网友B(2020-08-27):
请问下MIXER跟TIA需要做匹配吗?

网友(2020-10-16):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MIXER跟TIA需要做匹配吗?

先问自己匹配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  明白了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

网友C:
1. TIA的电阻会决定从gm输入到TIA输出之间的增益,这个需要系统上计算后分配。电容影响带宽需要设置为可调节。
2. 这里的电容会滤除高频干扰,改善线性度但是会恶化噪声。
3. LO为方波,其偏置电压跟你后面TIA的共模电压有关。

网友:
是这样的么?

网友(2022-01-15):
引用 网友C:
1. TIA的电阻会决定从gm输入到TIA输出之间的增益,这个需要系统上计算后分配。电容影响带宽需要设置为可调 ...

为什么电容会恶化噪声?

网友(2023-07-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波的幅度有影响?

网友(2025-01-03):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5-04-27):
引用 网友C:
1. TIA的电阻会决定从gm输入到TIA输出之间的增益,这个需要系统上计算后分配。电容影响带宽需要设置为可调 ...

你好,gain=gm*R,增益分配,gm 和R怎么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