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有关pcie的问题

楼主(2017-12-06):
最近做一个项目,使用的xilinx k7的开发板,使用的其pcie的ip核,遇到如下的问题。有大神知道为啥link width是x1,而不是x4么?
怎么操作可以对其进行修改,让他变成x4的?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所有的lane都探测到了对端有设备